明基19宽屏电源IC1200AP40第八脚的电阻多大?

楼主(2009-06-18):
明基19宽屏电源IC1200AP40第八脚的电阻多大?我这台电阻炸到看不出~~
有注意到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我也 想知道 !
今天也 碰到一台

网友:
这个电阻是17K

网友:
我今天刚好修了一台是10K 1/4W的

网友:
图上标的是47K吧

网友:
我也修好了一台,第一环是棕色的,我用10K 1/4W的

网友:
应该是47k的,一般都是两个10k串联接300v

网友(2009-09-02):
怎么没有人来一个具体的说法了,我现在也正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

网友:
应该是47K的电阻的啊

网友:
我换的是20K.但是问题还没解决,电压输出好象高了.第一组电压出来有35V,但是我看电容上的V数才35V,我想电压出来应该是高了.12V正常

网友:
那是稳压国回路的问题;不是第8脚电阻阻值大小的事.检查看看吧

网友:
修好了.是光藕的问题.电压高到30多V,8脚外面的电阻,图上是47K.实际电路中是17K

网友(2010-01-30):
是17K无疑,我手上就有这样的一块板,实际测量的就是17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