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色问题

楼主(2009-06-18):
一台方正17寸 型号:FG769,3个枪都工作了有电压,为什么还缺绿色,,调节菜单里有红,和蓝,没有绿。LM2480NA LM2469TA,是不是着2个芯片有关系,?

网友:
纯屏缺色比较好修,数据线有没有坏或断针,LM2469TA虚焊或换新,管座坏,彩管G脚无信号或内部断开,就是这些了,都在彩管尾板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