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桥能不能代换

楼主(2009-06-18):
手头有块板子的南桥坏了,型号是vt8237 不过现在没有手头现在有vt8237r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或者是不是可以用vt8235

网友:
能用R代换,不能用没R的代换有R

网友:
8235和8237可不可以代换。我刚才用vt8235代换了一下子,现在板子倒是亮,就是ide口不好用,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