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跑C1 C3 01 02 07

楼主(2009-06-18):
跑那问题除了 BIOS I/O COM芯片 南桥外谁还有修到别的东西引起的?希望高手们放点绝招出来,也希望大家进来讨论下哈!!!
芯片

网友:
IO故障几率很大,换IO,OK

网友:
我上面的都说了那几种,除了南桥没换过其余的换试过了,谁还有绝招啊!

网友:
应该是时钟IC没有把时钟信号送到IO 查线路拉 或把75232全取掉 应该 OK的

网友:
那些东西我全换了还是那样~我板上的I/O 8711F-A 的 谁 知道这I/O的两个时钟脚在哪,我只打到52脚一个时钟,是否还有个时钟。有的话谁告诉我哦!谢谢

网友:
应该与IO引线断裂有关,我遇到两块,也没修好。

网友:
蔡杰赢
48脚pciclk也是时钟脚

网友:
我知道那也是个时钟,但是不是可以打出时钟呢?那I/O我就打出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