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开机用一会儿黑屏,

楼主(2009-06-18):
IBM T41 开机用一会儿黑屏,不能进系统,蓝屏,是什么故障呢?  我换了显卡以后开机一切正常突然黑屏了,在开都是黑屏,外挂显示器都不亮了,搞不明白了,无奈之下又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跑码卡一切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蓝屏有很大原因都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以常见故障来说,还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管外显得芯片和内显的保险都坏了

网友:
我搞3次都不行啊?难道显卡芯片都是坏的?还有什么会引起黑屏呢?因为我第一次搞好了,就是进了一下BIOS ,然后按了一下F10保存 在就是黑屏,搞了几次BGA都是这样.  求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显卡

网友:
换一个新的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检测卡都跑完码了还不亮。显卡做了几次。只要是显卡下面没掉东西那就涮下BIOS

网友:
外接一下亮么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或内存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