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6-18):
来自: 湖北宜昌 来自 湖北宜昌
通电发现一个叫CYT8117TA的稳压IC温度特别高,烫手。我想掉线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晓得这个稳压可不可以代换。我测了几个角之间的电阻,发现中间一角只有14欧。上面一角有200多欧,下面一角有600多欧。我测了差不多别的型号的稳压IC。中间那个角的电阻都差不多。只是上面和下面的角的电阻刚好是反的。我想问下,我能不能用其它的稳压IC换这个,会不会烧别的电子元件?不晓得这个稳压IC是不是有问题了?是什么原因造成它温度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