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同江380的BGA返修台进来说一下

楼主(2009-06-18):
刚买了一个宁波人的山寨货垃圾不能用,在网上看了同江380的不错,不知能不能做无铅的北桥和775U座?有过的说一下效果

网友:
论坛里没有人用过同江380吗?

网友:
昨天刚到货,正在磨合
初步感觉,做工很不错,安装简单,风枪发热稳定迅速,比那个浙江的好多了,那个纯粹是骗子。

网友:
我做过加焊北桥,成功,东西是看得见的好,不过当然不是最好的材料,无铅和775座就没有搞过

网友:
也在考虑购买中,请用过的朋友说说经验和成功率。

网友:
可不要买宁波那人的我买了一个,现在用烤油鱼了,感觉大同江的不错,不知能做能做无铅和775U座

网友:
宁波的那个山寨货其实也没有那么垃圾。我就买了一个。虽然感觉跟BGA差的远。我个人认为还是物有所值的。我做显卡。南桥基本都成功。无铅的确是搞不了。因为以前没有BGA经验。也是慢慢的联系。找到了一点小经验。做显卡。南桥。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至于大同江的那个产品个人感觉还不错。偶朋友买了一个。过两天回来了研究研究。

网友:
用8205套个风嘴,下面再弄个853预热,南桥和显卡全部都可以干,这两种芯片都是耐高温的,不容易爆的。不象北桥,一超温超时就短路。一个机器既然自称是BGA,也要价一千3百多,至少也要能干北桥吧。现在8205+853也才600多块。

网友:
主要还是温度控制 防止变形 大同江主要成本在温度控制器上了

网友:
准备入手一台了

网友(2009-07-19):
关注大同江的380BGA,做笔记本的南北桥和显卡不知怎么样,能否用于无铅呢,请教用过的朋友,看到淘宝上评价有点晕,说的太好了,以致于我有点不太敢买了:评价如下:

服务和产品的质量都非常满意。谢谢!
[2009-07-18 22:51:05]         买家: iloveshuishui

还行,做了几个桥的空焊,全部OK,
[2009-07-08 09:57:11]         买家: leavelife

罗老师的东西确实可以,我收到货就装上测试了下,和几千的东西比起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上手。东西做得很好。是个信得过的卖家。
[2009-06-27 23:05:08]         买家: 七月笔记本维修

做了几个桥 确实不错
[2009-06-26 10:30:25]         买家: 森维科技

从做工上就看出卖家在用心做东西了,还没装,先付款,呵呵
[2009-06-19 12:24:49]         买家: emerald1982_2008

不错的卖家、质量不错、店主服务态度好
[2009-05-31 09:55:07]         买家: 孙华军小玉馨远

首先,很感谢店主(罗工)为我生产了这台机器.认识店主有近半年了,在这段时间,与店主建立的信任已超过机器价值的本身,实际使用中,该机器加工主板时具有效率高,成功率高,板子不易变形,易操作等优点.还是性价比较高的!由做工看得出,机械部分是大多采用用数控机床加工的,精密度高,夹持方便等优点。店主也很注重机器质量的升华,常到论坛听取广大用户意见和建议,进行相关的功能完善。用料和接线都是很扎实的。店主人也很负责,售后在网上和电话中全程指导,很有耐心。个人认为,在淘宝上,在diy型的bga返工修台中是广大用户最佳选择。这样好的产品,希望能早日推广,为广大用户所认可.
[2009-05-17 22:26:56]         买家: xlkj0810

不错的东西,用料和接线都很好很负责任,看得出店主是很用心在做的,而且店主人也不错,客观实在,是个可交易的卖家,当然,机器用得效果如何,跟用的人掌握的BGA焊接知识也是有关系的。
[2009-05-07 02:58:54]         买家: xmcat2002

机器的设计够实用,好用,店主花了不小功夫,希望看到更多的同行能用上他的机器。性价比高
[2009-04-29 10:28:57]         买家: t_yongjun

用料好。
[2009-03-31 22:40:40]         买家: aanwenly

首先要感谢店主,作为一名BGA修理人员,找到一台价格不高而且性能又好的BGA机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沟宝网上所售的低则600元,高则5000元。千元以内的不能叫做机器,应视为“摆设”。大家知道,BGA焊机采用的回流焊技术,要求温度是很精确的,预热、回流、焊接的时间要有一定的要求,机器加热时要按一定的回流曲线进行,各平台段何时加热,加热多长时间不能依靠简单的温控仪(50-100元)所能办到的。科学就是科学不能形而上学,不能仅以DIY的精神弄两个上加热下加热所能办到的。比如上万元的机器上用的温控仪是一个核心组件,其价格不小于2000元左右,用几百元能办到的事何必劳驾上万元的机器,价廉物美在这个时代好像也说不通了,几百元的所谓BGA机只能做个煎饼的机器肯定过关,但做BGA焊接你肯定让你"大吃一惊",原因就这什么简单。与店主相识已有数天,之间交流建立起的相互信任远超过机器本身的价值,购回后进行实践证明,此机成功率很高,但还取决于操作者的操作能力及焊接用料,可以说在沟宝上3000元级的还没有出现,购此机可能是你不二的选择。我只想说的是多了解BGA焊接技术然后再进行选择,不至于被低价机所迷惑,这也是我推荐此机的原因。
[2009-03-27 07:44:04]         买家: 杜俊松

网友:
我在想的是在淘宝上买东西,有必要这样的为店主宣传吗,我在淘宝买的东西,好就是好,但不会如此宣传,这样做我认为太有广告嫌疑了,但是我还是想买同江的这款BGA机器,DIY的价格低,只是不知道实用性到底如何,肯请已买的朋友做一些介绍。

网友:
同样的,我也准备买一个,有人买了用过的说说怎么样          无铅的北桥不敢奢望,无铅的其他的南桥显卡有没有好的把握

网友:
和同江兄买了一个风嘴,感觉做工扎实,不过要是考虑下用便宜点的料,成本可能还会低点,个人感觉用白钢大才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