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检测不到网卡

楼主(2009-06-18):
旭日150检测不到网卡     做了南桥能上网了  重插上网线连接不上 但能检测到网卡 重启网卡有又检测不到了   郁闷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只能换一下网卡了

网友:
看网卡晶振是好的不,换个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加焊了网卡芯片好了

网友:
旭日150  上次也遇到过一次 上不了网 后来经过加焊 还是没有用?最好换了个网卡芯片 OK了 装机测试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