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6-18):
DV1000不开机维修记录
今外地发一台DV1000机器,不开机,接电源,无待机电流,拆机,此机器为广达代工,板号为CT3,.测试主板时,发现此板以被同行维修过,,很多器件也拆除了,整个一个保护隔离的电路都拆完了,CPU供电的四个高低管也拆了.将原有的料件补上,接电源还是没有待机电流,测公共点VIN没有电压,PQ44没有导通,测控制脚为高电平, PQ44若要导通的话,G〈S。G脚若想得到一个低电平的话,如图所示,PQ47要工作,测PQ47的二脚ACOK没有高电平过来,ACOK是PQ51发送出来,如下图所示 ACOK若要产生,MAX1772要产生一个5V的电压,实测无电压,PQ51的2脚也无电压,判MAX1772损坏。更换MAX1772,测有VIN电压,3V 5V自行产生。开关也有3V电压,按开关测试卡跑码正常,装机,测试。
在维修保护隔离电路时,若有控制上比较难修的故障时,可以通过更换器件完成,比较将原有的MOS管更换成二极管,也是可以的,保护隔离主要是为后级提供电压,但不是所有的主板都可以的,,像这台CT3,就必定要修出PQ44的控制ACOK,因ACIN是由ACOK通过PR24和 PR28产生出来,若无ACIN这个信号,3V 5V产生的话,也会造成无法触发。

网友:
LZ,你这板VIN实测电压是多少?我正在修一块DV1000,适配器电压18.5V,但VIN=17.8V   不晓得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