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和蓝屏问题,郁闷坏了

楼主(2009-06-18):
海尔品牌机,老机器了 256内存 40G IDE

现在情况 用GHOST系统安装 重新启动以后滚动条后蓝屏

用DISKGEN发现有分区溢出,不懂是什么意思,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保存后问题依旧。

DISKGEN分了3个区,第一个分区由于是用GHOST安装了,变成了 NTFS

然后重新用WINDOSWS的安装版继续安装,到分区那里我愣住了,分区变成了4个,第一个分区是FAT32格式的 !!! 惊讶   求解

另外一个硬盘,原来好好的,突然蓝屏,重启后仍然是,由于里面有重要数据,加上上面的那个问题,我不敢装系统,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把数据弄出来再说。 结果挂到其他机器上后仍然蓝屏。

去掉这个硬盘则正常,于是用热插拔。 进入系统后把数据线插上,发现出硬盘,窃喜中, 等硬盘认出来以后,又一次蓝屏....   彻底崩溃..

继续求解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 建议还是用XP 直接分区安装看过得去不,如果不行,低格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