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WL 19BH花屏,附图

楼主(2009-06-18):
联想LXM-WL 19BH花屏,附图,对比度失常

网友:
图在哪里?在上传一次吧

网友:
怎么传不上来图。

网友:
开机LOGO花不花?不花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加焊驱动芯片,不行换。

网友:
图呢?我刚刚修好两台LXM-WL19AH花屏的,是屏的问题。使用30分钟左右花屏,最后变成白屏。是屏基板漏电。

网友:
开机LOGO不花 也不能说明不是屏的故障,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开机LOGO不花 正常主机信号就花,换板证明是屏的故障

网友(2010-03-28):
屏基板漏电怎么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