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09-06-18):
T60显卡维修
今天接到一台T60显卡花屏,现象 如图

外接一样,说明这个T6的常见故障,显卡出错.拆机,,拆机后发现此机器显卡,北桥,南桥下面都打有黑胶,若对显卡进行返修时,在加热时可以会影响到南北桥,这种情况下,我都会隔热胶带包好,防止对南北桥再进行返修, 占个广告位,,看图就可以看出,先贴隔热胶,再贴锡纸..这样的话就可以上返修台了.
因此板为无铅板,本人也没有多少银子添一烤箱,故每次做无铅板时,都是用图上的方法,用底部温度对主板进行加热,上面风嘴打到最高,这样吹下来的温度到主板时也不算高了,这样返修台,开了两次,每次完成后也不用风吹了,放其自然冷却,这样主板的水份大部分会被蒸发,对芯片返修时不会引想,主板起泡,还发现到时取芯片也相当好拿,不会出现掉点的现象,.
加热两次后,对显卡进行加热,取下显卡. 拍时,手抖了一下,看不清楚,看看黑胶都是成块拿下来的,没有伤到焊盘..取下显卡后对其从新植锡,装上显卡后,装机测试,THINKPAD的LOGO出现了,
跑3D八小时交与客户.
顺便补两张,显卡不过时,跑码灯显示 来个特写

网友:
顶,好贴,顺便问下楼主,最后两张图中的检测卡叫什么名,我也想买一个,谢谢

网友:
显卡虚焊,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是LPC的测试卡,只是有了一个转接卡,只能修T6 R6机型

网友:
楼主用的是卓茂

R550

网友:
说的很仔细嘛,

网友:
T43我试了好多次,都做不好,谢谢楼主的经验,我也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T60 通病是显卡花屏,老板那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老板有烤箱的 每次拆的机子 都是先进烤箱  然后在测试
烤箱的温度是 100度

网友:
没有烤箱用这个办法很不错哦,不过还是有烤箱的好

网友:
楼主的  方法不错    还没想到用锡箔纸  ,  经验哦  学习;了

网友:
方法很不错噢,学习了!

网友:
收多少钱?

网友:
那个LPC的测试卡 叫什么?  好不好用? 想弄一个

网友:
这样返修台,开了两次。每次多长时间啊。间隔多长时间做一次啊

网友:
回楼上的XD们,本人用的返修台为卓茂580B,去年花了一万多点,现在便宜了,7K多可以搞台了,用上面的方法,是因为没有烤箱的原故,加热后,自然冷却,不用放风吹。加热两次是为了效果能更好点。测试卡用的是LPC的,现在新机器都可以用,只是要飞线,另一个为T6 R6专用的转接口,只能修这两种机型,一般光驱旁边会有这个接口的,个人认为很好用,修到这些机器时会更好的判断问题。修这些机型多的可以考虑购个,不差那点钱

网友:
有点没明白啊 楼主说的先加热两次在取显卡是嘛意思啊 那个胶熔点好像不底吧

网友:
先贴隔热胶,再贴锡纸..
我做的从不贴 下台后一片粘粘的灰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文字加图片非常祥细。谢谢楼主了,这个诊断卡我也有一片,但是不跑码,好像很不好用,因为PCI-E的槽各个机型不统一,很麻烦要去拉LPC信号线·不知道谁手上有更好的工具让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LZ辛苦了,写得很好。图也很清晰。你那个诊断卡多少两银子,在哪里有卖的?

网友:
卓茂580B 如今6000左右应该能搞一台。

网友:
顶
不错,跟t4系列一样爱虚焊

网友:
此机器显卡,北桥,南桥下面都打有黑胶,不先去黑胶应该不号取显卡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做BGA的技术真不错!

网友:
好经验 好技术 图文并茂 向楼主学习! 工具也好啊。顺便问下那个测试卡(=@__@=)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B:
好贴,谢谢,哪天我也试下

网友:
T系列的通病。。。。。学习了

网友:
我问下楼主上面封的胶是怎么取下来的啊。。。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

网友:
你那没有黑胶的吗,有黑胶的很难搞,

网友:
这个师傅算是有经念了,就是小气了点,烤箱都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