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拖焊用什么头好?

楼主(2009-06-18):
我找了一些视频看,好像用得最多的就是马蹄形头,但不知道用多大的头才合适,主要用来拖一些四面都是脚的,  用 1mm   1.5mm  2mm..........不知用多大的才合适?

网友:
马蹄头用3C的型号,刀头也一样可以。

网友:
多谢两位的回复,明天买个 3C 练习一下

网友:
个人习惯,我用3C。

网友: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习惯刀头!
拖的话,头要好头,粘锡好!就比较容易啦!

网友:
另:多加点焊宝!

网友:
拖的话我用3C

网友:
刀头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