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一台内网机器连接好后,怎么也ping不同服务器的IP,网线用测线仪测也是通的。网线用T568A 和T568B都做了也不行 .但是我换了一根网线就可以了!!!!!!!我就想不明白 网线是好的也是通的怎么就不行呢???  请大虾指点。。。。。。。

网友:
是不是交换机上的端口坏了?把那个好的网线插上试试

网友:
如果你确定做线的方法没问题,剩下就是线的质量问题了。尤其是长度>100米,干扰大的环境里。

网友:
理论上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中就有可能发生  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啊
回头你把电脑接回原来的网线现在可能OK了

网友:
线的质量太差的话,超过6米就无法用了,就像你说的测是通的但不能用
网线不能买太次的,要不就会有问题

网友(2009-07-30):
啊  收获不错啊!!!!

网友:
各位大虾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普通线70米一捆,在自家电脑能上网,
拉到客人那里,只显示发送信息,没有接收数据,后来也只有用别的线

网友:
水晶头质量问题

网友:
150米也能通过么?双绞线最大传输距离是100米 再远就要加中继器

网友:
双绞线有效最大传输距离100米,为什么150还好用呢!我还有点疑问????

网友:
线通怎么可能换线就可以。有可能吗?

网友:
我也遇到。是防火墙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