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1-X CPU复位电压只有0.2V

楼主(2009-06-18):
加电各项供电正常
按复位键,个点都有复位信号,唯独CPU复位点始终0.2V

南桥VT8237   IO W83627EHG-A   CPU类型:775  内存 DDR1

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要看你有没有安CPU.有的板子没有安CPU就没有复位.还要注意的是CPU的复位是从北桥过来的.如果北桥虚焊也会引起CPU无复位.

网友:
北桥给CPU复位的!!!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看看北桥和CPU之间的供电,主要是看看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