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的怪问题??

楼主(2009-06-18):
东芝A30笔记本,开机后必须要按f12,选择hard硬盘启动,然后再按f1才能进入系统,如果不这样操作的话,一开机出现东芝的logo后就是黑屏,但是主机还在运行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时间是正确的

网友:
这台机你有没有装过系统

网友:
你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从硬盘启动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