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服务器不板码跑E22E

楼主(2009-06-18):
曙光天阔1210服务器主板板上没型号,用志强604脚的CPU开机码跑E22E,连续7短声报警,AMIBIOS.
量内存供电2.48,1.23正常.请指出是不过什么?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只能高不能低,2。48是不正常的。换个管子

网友:
把它所的件都拔下来,重新插一下,你可以考虑一下CPU。试试吧。有很多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了.我重插过,不行.这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还是不知道卡在哪里,高手帮帮吧.

网友:
那版主为啥不给指一条路,板子不过啥?

网友:
对服务器板子修的少……
你的代码变化过程是什么,一开始就这代码还是代码是跳变到E22E的

网友(2010-03-13):
我这里也有一块同你型号的,是不过E1,内存供电也和你一样,换过同型号的内存,不行。我想这里应该有个通病,哪位高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