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6Y120G 砍头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MT 6Y120G  三个头234  3是主头,2有问题,想把2砍了,
我不会用PCI3000砍头,哪位教下,
听说,我进主菜单,去了2的钩,断了电,,再进时去改78,我不知道怎么改78,哪位,哥们教下我

网友:
真是晕,刚看到天河的贴子,学了好多,测了三个头,234 分别测试了,
2头很流敞,3跟4都报红,好多连续的柱面坏,
主头在3,怎么把6Y的主头定到2上来来个步骤,谢谢

网友:
天河班主,看了你的6Y砍头的视屏,
你用的是点右键,DEL head 5  再EDIT  成384 什么的,这个方法关副头是可以的,
你砍的是副头,我用你的方法,连砍了二个副头,擦了再扫,全盘都是红和XXxx
现在我用同样的方法关了3和4头,只留了个2头,结果,敲盘了,
晕呀,
现在热交换了,搞成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
z
天河班主,看了你的6Y砍头的视屏,
你用的是点右键,DEL head 5  再EDIT  成384 什么的,这个方法关副头是可以的,
你砍的是副头,我用你的方法,连砍了二个副头,擦了再扫,全盘都是红和XXxx
现在我用同样的方法关了3和4头 ...
引用 网友A:

主头是不能砍的 ,需重定义
至于方法,现在一搜索一大把,都不再是秘密了饿

网友:
如果,天河,哥哥能做个重定主头的视屏,相信威望会更高小弟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