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电路图不理解其如何工作的,请教下各位

楼主(2009-06-18):
这个是DELL D620的风扇接口,我想问下1脚的供电是怎么产生的
DELL

网友:
2脚与1脚连接构成回路

网友:
图就是D620图纸上截下来的,不会有错,1脚接的是红线、2脚黄线、3脚黑线接地,我用可调电源接红、黑,风扇正常转,按我的逻辑黄线应该是控制脚,2楼的意思是不是风扇内部有回路自己产生1脚所需的电压

网友:
VOUT,是不是从2角进入经过风扇在从1脚输出的呵呵。个人理解,有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再仔细看下FAN1_VOUT到达的位置吧,图上有明确的出处。
FAN1_VOUT除了与风扇接口的1脚相连,还与EC的6脚相连

网友:
我觉得我被这图纸欺骗了,参考了其他DELL图纸发现风扇1脚是有门电路控制场管来提供电压的

网友:
PIN1 不可能自带电压,从整图分析,温控IC把 3.3V发到PIN2,在风扇电路里面再转到PIN1。
FANE_TACH信号应该是回馈给温控了。 D35 是该风扇的保护管子,当电压不正常时该管子会反向导通
断电保护风扇。
个人理解。

网友:
那只有2个方法验证了,一、是跑下电路,看下1脚除了能跑到C1779、C210、D35还能跑到哪,二、拆开风扇的定子,研究下风扇内部是否有回路自己产生供电,不过我觉得不可能,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图纸有问题,另外6楼的兄弟,你是从哪看到FAN1_VOUT与EC的6脚相连的用的

网友:
谢谢你提醒,之前看图不仔细,没发现1脚跟EMC4000连着,不过这EMC4000算EC芯片吗

网友:
这图画的有问题,但是确如6楼所说JFAN1的1脚来自于EMC4000C的第6脚;第2脚是风扇转速检测(FAN Tachometers)。

网友:
EMC4000
相当于IBM的TB

网友:
EMC4000内部有PWM

网友:
还是看不懂^_^ 但是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