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P201B重启故障

楼主(2009-06-18):
故障现象如下:
加信号,开机后5分钟左右开始断电重启(黑屏,电源灯熄灭);
不加信号,电源灯保持黄色;
加信号,监视电源板输出电压,电压下降重启,然后又恢复到18V正常显示,再重启,不断重复;
电源板电容无鼓包放炮;怀疑高压板故障;
高压板很“另类”,输入有9根线,2根底线,4根-18V,1根-14V,淘宝搜索还真没见到这样的高压板。
新手上路,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可以先把高压供电断了.然后再观察.如果正常,就换一个通用高压板就OK了.高压板不贵.

网友:
无高压板 无显示 电源灯保持黄色 怎么判断正常与否啊?
谢谢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是最大的,找块高压板外接一下试,你提到的18V,14V看看电路是如何走的,高压板12V-19V通用的。再有开机之后听听有没有其它的异常声音,如果是吱吱响的话,可能是高压板的两个推动管子有问题,也可以造成这种现像。如果改高压板只有三根线可以用,一根是12V。一根是地线,一根是信号。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 努力学习中 自己动手也不容易啊

网友:
看这家有卖高压板 不过是要改电解电容
请哪位高人给个高压板输入电压的定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