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通过开关排针开机

楼主(2009-06-18):
一技嘉GA-8IRX主板,不能通过开关排针开机.但是短接绿5V可以开机.发现开关经过一个贴片电容连到一个mm74hc 74am的第二角上了.不知道这个蕊片是不是门电路.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或者是不是IO坏?IO为 ITE IT8712F-A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开机排针上有没有高电平.后面查一下I/O工作条件是正常.如果正常在考虑换I/O.当然换了也不开机.你就要看看南桥的事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可以点亮主板吗?如果按照正常的上电时序来说,应该是点不亮的(显示器有显示?)

网友:
楼主短接绿线开机能正常使用吗??如能,,那么桥肯定没有问题,IO有问题的可能也很小,,那就得快快开机电路了,门电路和三极管什么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32。768晶振和两个小电容。

网友:
开机排针有电压吗,如果没有,就换门电路IC

网友:
能开机?即有显示?若真有显示请检查下晶振是否起振。后继检查下门电路即可。。

网友:
不能通过开关开机也就是说不上电喽,先测开关排针是否有高电平。

你跑绿线干嘛,如果有电压可以跑一下绿线。
按照开关---IO---南桥---IO---绿线

网友:
看排针有没电平  值是否正常  跑线啦

网友:
短接绿黑线 能开机的话,就一定是南桥没问题么??就像4楼说的?

网友:
不能开机但是短接可以那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你检查排针电压,BIOS跳线·电压,32.768是否起震,在绿线周围看看有没有一个三极管用万用表测下是不是与绿线通 看看是不是它坏了,以上都好可以考虑换下IO。希望能帮到楼主,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来增加大家的维修经验。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门足发器

网友:
先查下开机排针

网友(2010-03-12):
先换个IO 试试,技嘉主板IO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