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6K5F8LRP 和TOSHIBA-T7L51TB-0101分别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6-18):
三菱的M306K5F8LRP 和TOSHIBA-T7L51TB-0101分别是什么东西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求各位高手大哥解答

网友:
M306K5F8LRP是16位单片机,TOSHIBA-T7L51TB-0101的资料没见过,应该是专用门阵芯片。

网友:
这两个芯片都是东芝笔记本上的,
“M306K5F8LRP是16位单片机”具体功能是啥呀
东芝那个芯片很常见,大家应该都见过吧,薄薄的,上面是白色的金属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