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电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09-06-18):
ECS NF4-A754 主板,通电第一次都能触发,再开就不行了,要完全断电后才能再次触发。IT8712F-A的I/O,能触发时75、72、71、76脚位电压跳变正常,不触发时测75、72脚有电压跳变,71脚无跳变,悬空71脚测,还是无跳变,怀疑桥问题。已刷过BIOS、换过I/O。请教下一步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给CPU辅助电源断开看看 情况还有没

网友:
看来SB坏的可能性是有了。有BGA了来确定一下楼主

网友:
就是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不过我只把南桥考了一下就好了,不过我那个是威盛的芯片
不过我看你这个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PG和绿线的线路

PS:你可以测一下电源口上面的一排小芝麻管(板子的右上角)

网友:
查PG和绿线的线路

PS:你可以测一下电源口上面的一排小芝麻管(板子的右上角)
引用 网友A:

71脚都没跳变应该和绿线没关糸吧,PG我再查下,实在不愿意用风筒做桥。。。

网友:
SB坏了吧.

网友:
1可以量测pci巣A14脚电压。正常为3.3V
2量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为南桥坏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量了NF4桥工作条件正常,用BGA风筒加焊了下,还是一样,退还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