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ATX-300P4-PFC电源元件代换问题

楼主(2009-06-18):
今天终于有幸修到了长城ATX-300P4-PFC电源

检查发现主开关管C3866严重击穿

一个黄紫金金绿的电阻开路,是4.7欧对吗?
还有一个绿红黑金绿的,是52欧对吗?

一个三极管C1815毁坏

请问经常接触长城电源的大虾,C3866用什么代替好?

三极管C1815据说可以和C945互换,那我用C945替换C1815可否?问题大吗?

如果没问题,我马上就可以换上去了

---------------------------------------
答案在7楼.

头像被屏蔽

网友:
C3866好像可以用C5407代换把

网友:
C3866不是你所说的主开关管,它是辅助电源管,可是用C5027-R代换

网友:
C3866可用C3457    C5027   C3150    C5353     BUT11A等代换。C3866是900V     3A    40W

网友:
完蛋了,失败了

在一个旧电源内拆得C3866一个,换上

用C945代替C1815换上

那个黄紫金金绿电阻,我用了一个黄紫金金的代替了

那个损坏的绿红黑金绿52欧电阻,我用了一个绿蓝黑金的代替

然后通电,检查待机下的所有测试点,紫线、绿线、7500B的16个脚,均正常。

也许是我大意,忘记装上右排的肖特基开关管了。

然后我就短接了绿黑线,“砰”一声巨响,发生强烈爆炸,并冒出白烟。

吓了我一身冷汗。

过后仔细查看,居然电容爆了。

汗~!

到底哪个步骤出错了呢?是高压部分的电阻换得不对?还是C945不能替代C1815?还是我忘记装上3个肖特基开关管?还是电路里本身就存在短路?

有高手帮解答下吗

网友:
反复思考了一下
如果是高压区的问题,为什么保险管没爆呢?

检查后发现, 之前换上的零件都还是好的,还好没被波及。

并且在短接之前,紫线、绿线和7500B的待机电压都是正常的

如果说是没安装肖特基开关管导致,那么,一般的电源损坏也会导致肖特基开关管短路或者损坏,那种情况短接绿线也不见有爆炸出现啊。

而且爆炸的还是低压区的输出电容呢!

难道是电容本身的问题?

我换一个新的电容上去,是否还会再次爆炸呢?心有余悸,暂时不敢碰了。

网友:
已解决

换上新电容,装上3个肖特基开关管,待机状态各路电压正常。插上短接线,接上废旧硬盘和光驱,退后三步,捂住耳朵,插上排插,按下开关,风扇居然呼呼转了,不过还是吓了一身冷汗。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爆炸没见出现,冒死过去测量了各路负载电压,一切正常,拔掉排插,手摸各个电解电容,没见有过热的情况,恩,终于修复了,哦也~!

总结:
该长城电源故障为短接不启动,绿线、紫线无待机电压。

经过检测发现,开关管C3866击穿
一个黄紫金金绿的电阻开路
一个绿红黑金绿的电阻开路
一个三极管C1815毁坏
其他元件没有发现故障。

在一个旧电源内拆得C3866一个,换上

用C945代替C1815换上

那个黄紫金金绿电阻,我用了一个黄紫金金的代替了
那个损坏的绿红黑金绿电阻,我用了一个绿蓝黑金的代替
然后通电,检查待机下的所有测试点,紫线、绿线、7500B的16个脚,均正常。
由于大意,忘记装上右排的肖特基开关管就短接开机,结果发生电容爆炸事件,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该爆炸事件与忘记装开关管有关,本人更倾向于是电容本身短路导致。

最后把爆炸的电容更换,并装好开关管后,一切正常, 电源被修复。

另,依然不能编辑帖子加上“(已解决)”

网友:
启动状态下电容爆炸一般来说这样的故障很少见,应该与三个肖特基管无关。因为200v的大电容是和275v的耦合电容相连的,启动状态下分到的电压只是150v左右。所以考虑可能200v电容本身质量问题,或者耦合电容有问题。至于均压电阻应该首先排查。

网友:
樓主應該在通電前測一下那幾個大功量三級管的電阻就知道了,還有元件漏上的。。

這種普通電源很好修的,大功率的有貼片元件的修起來麻煩一點。

网友:
没有装二极管的情况下 电源检测不道电压 所以会不停的提高输出电压 其他两路会相应的变高 所以电容会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