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T的花屏

楼主(2009-06-18):
本人之前一直正常使用中的七彩虹 天行7600GT UP烈焰战神2 256M DDR3,一次开机后在登陆系统界面之前出现蓝色竖线和一些白色乱码的花屏,进系统登录到桌面几秒后直接黑屏,拆显卡下来看,发现一颗电容裂开,换个普通的1200μ电解电容,故障依旧。现在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虽然在DOS下还是花屏,进到系统后能正常使用,就是屏幕很闪,呵,我纯平显示器。
   想请问一下高手,我这种状态是否芯片问题?能否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
芯片引脚加焊一下,要是芯片坏了直接扔掉买个新的~!

网友:
7600gt的还好

加焊下核心估计能解决问题
然后把核心频率降低200mhz  再处理好散热片  估计就能用很久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本人是菜鸟,想再问问加焊芯片引脚,是直接在原来的引脚上再焊结实一点吗?让维修师傅能搞定么?

网友:
就怕  你的  烙铁伸不进去
是核心  主芯片  bga封装  只有焊点  没有引脚  U  No!?

网友:
测试一下吧,测完再给出结论

网友:
花屏  加焊试试吧,GPU虚焊引起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本人是菜鸟,想再问问加焊芯片引脚,是直接在原来的引脚上再焊结实一点吗?让维修师傅能搞定么?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多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今天刚回到家测试了一下显卡,现把报告发上来希望大哥们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mats7的报告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16817216            0     16817216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1 C01 C01 C0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01 C01 C01 C0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C01     4204304           0     4204304           0           0
C01     4204304           0     4204304           0           0
C01     4204304           0     4204304           0           0
C01     4204304           0     420430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MATS8的报告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33634432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01     8408608           0           0
C01     8408608           0           0
C01     8408608           0           0
C01     8408608           0           0

网友:
GPU的问题大些,注意显存是否良好。。。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新诚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