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黑屏

楼主(2009-06-19):
我搞3次都不行啊?难道显卡芯片都是坏的?还有什么会引起黑屏呢?因为我第一次搞好了,就是进了一下BIOS ,然后按了一下F10保存 在就是黑屏,搞了几次BGA都是这样. 求就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这样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开机有显示,保存CMOS后黑屏?这个好像跟显卡关系不大吧,这个好像是重启不能显示吧?一般是CPU抓不到内存地址,有几种可能造成,一是CPU ,我们以前碰到过CPU会这样,不是CPU不良.还有BIOS虚焊也会,再就是内存控制器!

网友:
真正做维修结果很重要,关键是过程,维修的过程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一开始不待机。。现在进不了系统,就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