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很全的Windows蓝屏死机代码!!

楼主(2009-06-19):
下在附件

网友:
这个得看看, 以前遇到蓝屏看都不看就开始换起内存, 重装系统, 等等, 看看你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帮上忙, 谢谢楼主了呵呵

网友(2009-09-18):
我也看看  希望有用

网友:
LZ  谢谢了  很有用的

网友:
0 0x00000000 作业完成。
1 0x0000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x0000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x0000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x0000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x00000005 拒绝存取。
6 0x00000006 无效的代码。
7 0x0000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x0000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x0000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地址无效。
10 0x0000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x0000000B 尝试加载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序。
12 0x0000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x0000000D 资料错误。
14 0x0000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x0000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16 0x0000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6 0x0000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x0000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它的磁盘驱动器。
18 0x0000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x00000013 储存媒体为写保护状态。
20 0x0000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x0000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x0000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x0000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x00000018 程序发出一个长度错误的指令。
25 0x00000019 磁盘驱动器在磁盘找不到 持定的扇区或磁道。
26 0x0000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盘无法存取。
27 0x0000001B 磁盘驱动器找不到要求的扇区。
28 0x0000001C 打印机没有纸。
29 0x0000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30 0x0000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x0000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x0000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x0000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 现在无法存取。
34 0x00000022 磁盘驱动器的磁盘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 Number: %3) 插入磁盘机%1。
36 0x00000024 开启的分享档案数量太多。
38 0x00000026 到达档案结尾。
39 0x00000027 磁盘已满。
50 0x00000032 不支持这种网络要求。
51 0x00000033 远程计算机无法使用。
52 0x00000034 网络名称重复。
53 0x00000035 网络路径找不到。
54 0x00000036 网络忙碌中。
55 0x00000037 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 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56 0x00000038 The network BIOS command limit has been reached. 57 0x00000039 网络配接卡发生问题。
58 0x0000003A 指定的服务器无法执行要求的作业。
59 0x0000003B 网络发生意外错误。
60 0x0000003C 远程配接卡不兼容。
61 0x0000003D 打印机队列已满。
62 0x0000003E 服务器的空间无法储存等候打印的档案。
63 0x0000003F 等候打印的档案已经删除。
64 0x00000040 指定的网络名称无法使用。
65 0x0000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5 0x0000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6 0x00000042 网络资源类型错误。
67 0x00000043 网络名称找不到。
68 0x00000044 超过区域计算机网络配接卡的名称限制。
69 0x00000045 超过网络 BIOS 作业阶段的限制。
70 0x00000046 远程服务器已经暂停或者正在起始中。
71 0x00000047 由于联机数目已达上限,此时无法再联机到这台远程计算机。
72 0x00000048 指定的打印机或磁盘装置已经暂停作用。
80 0x00000050 档案已经存在。
82 0x0000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档案。
83 0x00000053 INT 24 失败
84 0x00000054 处理这项要求的储存体无法使用。
85 0x00000055 近端装置名称已经在使用中。
86 0x00000056 指定的网络密码错误。
87 0x00000057 参数错误。
88 0x00000058 网络发生资料写入错误。
89 0x00000059 此时系统无法执行其它行程。  100 0x00000064 无法建立其它的系统 semaphore。 101 0x00000065 属于其它行程专用的 semaphore.
102 0x00000066 semaphore 已经设定,而且无法关闭。
103 0x00000067 无法指定 semaphore 。
104 0x0000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4 0x0000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5 0x00000069 此 semaphore 先前的拥有权已经结束。
106 0x0000006A 请将磁盘插入 %1。
107 0x0000006B 因为代用的磁盘尚未插入,所以程序已经停止。
108 0x0000006C 磁盘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109 0x0000006D Pipe 已经中止。
110 0x0000006E 系统无法开启指定的 装置或档案。
111 0x0000006F 档名太长。
112 0x00000070 磁盘空间不足。
113 0x0000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标识符。
114 0x00000072 目标内部档案标识符不正确。
117 0x00000075 由应用程序所执行的 IOCTL 呼叫 不正确。
118 0x00000076 写入验证参数值不正确。
119 0x00000077 系统不支持所要求的指令。
120 0x00000078 此项功能仅在 Win32 模式有效。
121 0x00000079 semaphore 超过逾时期间。
122 0x0000007A 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 太小。
123 0x0000007B 文件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卷标语法错误。
124 0x0000007C 系统呼叫层次不正确
125 0×0000007D 磁盘没有设定卷标。
126 0×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127 0×0000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128 0×0000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8 0×0000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9 0×00000081 %1 这个应用程序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30 0×00000082 Attempt to use a file handle to an open disk partition for an operation other than raw disk I/O.
131 0×00000083 尝试将档案指针移至档案开头之前。
132 0×00000084 无法在指定的装置或档案,设定档案指针。
133 0×00000085 JOIN 或 SUBST 指令 无法用于 内含事先结合过的磁盘驱动器。
134 0×00000086 尝试在已经结合的磁盘驱动器,使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5 0×00000087 尝试在已经替换的磁盘驱动器,使 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6 0×00000088 系统尝试删除 未连结过的磁盘驱动器的连结关系。
137 0×00000089 系统尝试删除 未替换过的磁盘驱动器的替换关系。
138 0×0000008A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结合到已经结合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39 0×0000008B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40 0×0000008C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41 0×000000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 SUBST 成已结合的磁盘驱动器 目录。
142 0×0000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 JOIN 或 SUBST。
143 0×0000008F 系统无法将磁盘驱动器结合或替换同一磁盘驱动器下目录。
144 0×00000090 这个目录不是根目录的子目录。
145 0×00000091 目录仍有资料。
146 0×00000092 指定的路径已经被替换过。
147 0×00000093 资源不足,无法处理这项 指令。
148 0×0000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8 0×0000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9 0×00000095 尝试要结合或替换的磁盘驱动器目录,是已经替换过的的目标。
150 0×00000096 CONFIG.SYS 文件未指定系统追踪信息,或是追踪功能被取消。
151 0×00000097 指定的 semaphore事件 DosMuxSemWait 数目不正确。
152 0×00000098 DosMuxSemWait 没有执行;设定太多的 semaphore。
153 0×00000099 DosMuxSemWait 清单不正确。
154 0×0000009A 您所输入的储存媒体标 元长度限制。
155 0×0000009B 无法建立其它的执行绪。
156 0×0000009C 接收行程拒绝接受信号。
157 0×0000009D 区段已经被舍弃,无法被锁定。
158 0×0000009E 区段已经解除锁定。
159 0×0000009F 执行绪识别码的地址不正确。
160 0×000000A0 传到 DosExecPgm 的自变量字符串不正确。
161 0×000000A1 指定的路径不正确。
162 0×000000A2 信号等候处理。
164 0×000000A4 系统无法建立执行绪。
167 0×000000A7 无法锁定档案的部份范围。
170 0×000000AA 所要求的资源正在使用中。
173 0×000000AD 取消范围的锁定要求不明显。
174 0×000000AE 档案系统不支持自动变更锁定类型。
180 0×0000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182 0×000000B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2 0×000000B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3 0×000000B7 档案已存在,无法建立同一档案。
186 0×000000BA 传送的旗号错误。
187 0×000000BB 指定的系统旗号找不到。
188 0×000000BC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9 0×000000BD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0 0×000000BE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1 0×000000BF 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
192 0×000000C0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3 0×000000C1 %1 不是正确的 Win32 应用程序。
194 0×000000C2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5 0×000000C3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6 0×000000C4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197 0×000000C5 操作系统目前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198 0×000000C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9 0×000000C7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200 0×000000C8 程序代码的区段不可以大于或等于 64KB。
201 0×000000C9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202 0×000000CA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203 0×000000CB 系统找不到输入的环境选项。\r
205 0×000000CD 在指令子目录下,没有任何行程有信号副处理程序。
206 0×000000CE 文件名称或扩展名太长。
207 0×000000CF ring 2 堆栈使用中。
207 0×000000CF ring 2 堆栈使用中。
208 0×000000D0 输入的通用档名字元 * 或 ? 不正确, 或指定太多的通用档名字元。
209 0×000000D1 所传送的信号不正确。
210 0×000000D2 无法设定信号处理程序。
212 0×000000D4 区段被锁定,而且无法重新配置。
214 0×000000D6 附加到此程序或动态连结模块的动态连结模块太多。
215 0×000000D7 Can’t nest calls to LoadModule.
230 0×000000E6 The pipe state is invalid.
231 0×000000E7 所有的 pipe instances 都在忙碌中。
232 0×000000E8 The pipe is being closed.
233 0×000000E9 No process is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ipe.
234 0×000000EA 有更多可用的资料。
240 0×000000F0 作业阶段被取消。
254 0×000000FE 指定的延伸属性名称无效。
255 0×000000FF 延伸的属性不一致。
259 0×00000103 没有可用的资料。
266 0×0000010A 无法使用 Copy API。
267 0×0000010B 目录名称错误。
275 0×00000113 延伸属性不适用于缓冲区。
276 0×00000114 在外挂的档案系统上的延伸属性档案已经毁损。
277 0×00000115 延伸属性表格文件满。
278 0×00000116 指定的延伸属性代码无效。
278 0×00000116 指定的延伸属性代码无效。
282 0×0000011A 外挂的这个档案系统不支持延伸属性。
288 0×00000120 意图释放不属于叫用者的 mutex。
298 0×0000012A semaphore 传送次数过多。
299 0×0000012B 只完成 Read/WriteProcessMemory 的部份要求。
317 0×0000013D 系统找不到位于讯息文件 %2 中编号为 0×0000%1 的讯息。

网友:
WIN XP蓝屏代码大全 一、蓝屏含义
1、故障检查信息
***STOP 0x0000001E(0xC0000005,0xFDE38AF9,0x0000001,0x7E8B0EB4)
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其中错误的第一部分是停机码(Stop Code)也就是STOP 0x0000001E, 用于识别已发生错误的类型, 错误第二部分是被括号括起来的四个数字集, 表示随机的开发人员定义的参数(这个参数对于普通用户根本无法理解, 只有驱动程序编写者或者微软操作系统的开发人员才懂). 第三部分是错误名. 信息第一行通常用来识别生产错误的驱动程序或者设备. 这种信息多数很简洁, 但停机码可以作为搜索项在微软知识库和其他技术资料中使用
2.推荐操作
蓝屏第二部分是推荐用户进行的操作信息. 有时, 推荐的操作仅仅是一般性的建议(比如: 到销售商网站查找BIOS的更新等); 有时, 也就是显示一条与当前问题相关的提示. 一般来说, 惟一的建议就是重启.
3.调试端口告诉用户内存转储映像是否写到磁盘商了, 使用内存转储映像可以确定发生问题的性质, 还会告诉用户调试信息是否被传到另一台电脑商, 以及使用了什么端口完成这次通讯. 不过, 这里的信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有时保卫科可以顺利的查到是哪个生产小组的问题, 会在第一部分明确报告是哪个文件犯的错, 但常常它也只能查个大概范围, 而无法明确指明问题所在. 由于工厂全面被迫停止, 只有重新整顿开工, 有时, 那个生产小组会意识到错误 , 不再重犯. 但有时仍然会试图哄抢零件, 于是厂领导不得不重复停工决定(不能启动并显示蓝屏信息, 或在进行相同操作时再次出现蓝屏).
二、蓝屏的处理方法
Windows 2K/XP蓝屏信息非常多, 无法在一篇文章中全面讲解, 但他们产生的原因往往集中在不兼容的硬件和驱动程序、有问题的软件、病毒等, 因此首先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常规的解决方案, 在遇到蓝屏错误时, 应先对照这些方案进行排除.
1.重启
有时只是某个程序或驱动程序一时犯错, 重启后他们会改过自新.(注意:此时参见7.查询停机码)
2.新硬件
首先, 应该检查新硬件是否插牢, 这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问题往往会引发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如果确认没有问题, 将其拔下, 然后换个插槽试试, 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同时还应对照微软网站的硬件兼容类别检查一下硬件是否与操作系统兼容. 如果你的硬件没有在表中, 那么就得到硬件厂商网站进行查询, 或者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
Windows XP的硬件兼容列表
Windows 2K的硬件兼容类别
3.新驱动和新服务
如果刚安装完某个硬件的新驱动, 或安装了某个软件, 而它又在系统服务中添加了相应项目(比如:杀毒软件、CPU降温软件、防火墙软件等), 在重启或使用中出现了蓝屏故障, 请到安全模式来卸载或禁用它们.
4.检查病毒
比如冲击波和振荡波等病毒有时会导致Windows蓝屏死机, 因此查杀病毒必不可少. 同时一些木马间谍软件也会引发蓝屏, 所以最好再用相关工具进行扫描检查.
5.检查BIOS和硬件兼容性
对于新装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问题, 应该检查并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 同时关闭其中的内存相关项, 比如:缓存和映射. 另外, 还应该对照微软的硬件兼容列表检查自己的硬件. 还有就是, 如果主板BIOS无法支持大容量硬盘也会导致蓝屏, 需要对其进行升级.
小提示:
BIOS的缓存和映射项
Video BIOS Shadowing (视频BIOS映射)
Shadowing address ranges(映射地址列)
System BIOS Cacheable(系统BIOS缓冲)
Video BIOS Cacheable(视频BIOS缓冲)
Video RAM Cacheable(视频内存缓冲)
6.检查系统日志
在开始-->菜单中输入:EventVwr.msc, 回车出现"事件查看器", 注意检查其中的"系统日志"和"应用程序日志"中表明"错误"的项.
7.查询停机码
把蓝屏中密密麻麻的E文记下来, 接着到其他电脑中上网, 进入微软帮助与支持网站http://support.microsoft.com?, 在左上角的"搜索(知识库)"中输入停机码, 如果搜索结果没有适合信息, 可以选择"英文知识库"在搜索一遍. 一般情况下, 会在这里找到有用的解决案例. 另外, 在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中使用蓝屏的停机码或者后面的说明文字为关键词搜索, 往往也会有以外的收获.

8.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一般情况下, 蓝屏都出现于更新了硬件驱动或新加硬件并安装其驱动后, 这时Windows 2K/XP提供的"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就是解决蓝屏的快捷方式. 重启系统, 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 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9.安装最新的系统补丁和Service Pack
有些蓝屏是Windows本身存在缺陷造成的, 应此可通过安装最新的系统补丁和Service Pack来解决.
三、蓝屏代码含义和解决方案
1、0x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从技术角度讲. 表明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太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内存地址.
◇解决方案:请用前面介绍的解决方案中的2、3、5、8、9方案尝试排除.
2、0x00000012:TRAP_CAUSE_UNKNOWN
◆错误分析:如果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很不幸, 应为KeBudCheck分析的结果是错误原因
未知.
◇解决方案:既然微软都帮不上忙, 就得靠自己了, 请仔细回想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一次发生时你对系统做了哪些操作; 发生时正在进行什么操作. 从这些信息中找出可能的原因, 从而选择相应解决方案尝试排除.
3、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错误分析:这个内存管理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 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问题等.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最小内存和磁盘要求.
4、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这个停机码一般是由问题的内存或是与前面0x0000000A相似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方案:
(1)硬件兼容有问题:请对照前面提到的最新硬件兼容性列表, 查看所有硬件是否包含在该列表中.
(2)有问题的设备驱动、系统服务或内存冲突和中断冲突: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试着在安装模式或者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并禁用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如果错误出现在系统启动过程中, 请进入安全模式, 将蓝屏信息中所标明的文件重命名或者删除.
(3)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从故障恢复控制台中将对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在安装Windows后第一次重启时出现:最大嫌疑可能时系统分区的磁盘空间不足或BIOS兼容有问题.
(5)如果是在关闭某个软件时出现的:很有可能时软件本省存在设计缺陷, 请升级或卸载它.
5、0x00000023:FAT_FILE_SYSTEM
0x00000024:NTFS_FILE_SYSTEM
◆错误分析:0x00000023通常发生在读写FAT16或者FAT32文件系统的系统分区时, 而
0x00000024则是由于NTFS.sys文件出现错误(这个驱动文件的作用是容许系统读写使用
NTFS文件系统的磁盘). 这两个蓝屏错误很有可能是磁盘本身存在物理损坏, 或是中断要求封包(IRP)损坏而导致的. 其他原因还包括:硬盘磁盘碎片过多; 文件读写操作过于频繁, 并且数据量非常达或者是由于一些磁盘镜像软件或杀毒软件引起的.
◇解决方案:
第一步:首先打开命令行提示符, 运行"Chkdsk /r"(注:不是CHKDISK, 感觉象这个, 但是……)命令检查并修复硬盘错误, 如果报告存在怀道(Bad Track), 请使用硬盘厂商提供的检查工具进行检查和修复.
第二步:接着禁用所有即使扫描文件的软件, 比如: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备份工具.
第三步:右击C:\winnt\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文件并选择"属性", 查看其版本是否与当前系统所使用的Windows版本相符.(注:如果是XP, 应该是C:\windows\system32
\drivers\fastfat.sys)
第四步:安装最新的主板驱动程序, 特别IDE驱动. 如果你的光驱、可移动存储器也提供有驱动程序, 最好将它们升级至最新版.

网友:
太感谢了啊,知道了很多,获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