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死机问题

楼主(2009-06-19):
一台爱普生C43UX打印机,每打完一页后就死机,重新开机后故障重复,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先检查驱动程序,然后看打印机接口电路。

网友:
重装驱动,问题解决了,多谢余老师.

网友(2009-07-23):
这么有规矩。。先试下驱动被。。不行就是打印口。IO南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