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系统无法安装

楼主(2009-06-19):
一块845-GL主板,上检测卡测,一直跑码,01……65 、70、7F,停止,能进BIOS.偶尔能跑码到FF,可设置BIOS,但进不了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安装中便自动重启。硬盘、光驱都识别正确且没有问题。可就是无法正常安装。应该是主板的原因。偶尔能进BIOS,这种问题,原因可能在哪里?
进不了系统
自动重启

网友:
刷一下BIOS 没有啊 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有的时候在重起之前会有一个很短暂的蓝屏 注意看一下 换条内存试试 CPU有没有频率条线 没有的话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到底进BIOS是“能进”还是“偶尔”
装系统用原版和GHOST了吗?
“重启”换过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