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场效应管是N管,还是P管

楼主(2009-06-19):
辨别场效应管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是通过什么方法辨别出来的

网友:
补充三楼兄弟的。其实,我们可以从电路上看出是什么管子,p沟道 的电流方向是s到d极,n沟道是d到s极。一般d极是中间脚, 左边是g极,右边是s极。场效应管一般在d和s极间接有二极管。二极管的接法是这样的:p沟道的是d极接阳极,s极接阴极。n沟道的是d极接阴极,s极接阳极,所以会有楼上兄弟量出的结果。

网友:
哦,终于理解啦

网友:
场管的检测

    1> 好坏检测:万用表打到欧姆档,反复测6次,有1次为500左右的值,其他5次都为1,则所测的场管为
                 为好的(测前先放电0)

      2>级性判断:将场管平放在眼前,从左到右,依次排列为G  ...
引用 网友A:

2,极性判断,是不是大部分都是gds排列的?

n沟道和p沟道有没有区别呢?

网友(2009-08-12):
是不是要拆下来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主板上pnp场效应管,测量好坏最快放法:二级档,黑笔接d极不动(最大的脚),红笔先测s极得数500左右,后测g极得数1,迅速用红笔返回测s极。
可以听万用表鸣叫,同时数值从小到大,最后会到500左右,有地可能不会鸣叫,但数值从小到大有变化也为好管。

我们公司专用测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呵呵

网友:
是的,要拆下来

网友(2014-12-27):
分析透彻,简单易懂

网友:
拿万用表多试几次就懂了

网友(2015-02-15):
现在来看以前的文章,好多错误

网友:
可很快就会很快很快很快就会客户即可

网友(2015-03-17):
好方法,总结的不错。

网友:
测DS导通,p沟 低电平导通,二极管档 红笔接D 黑笔接S。n沟 高电平导通,二极管档 黑笔接D 红笔接S

网友:
三级管测量方法
  红表笔接基级,得到一组300到800左右的阻值为NPN型三级管。
  黑表笔接基级,得到一组300到800左右的阻值为PNP型三级管。
三级管箭头向外为NPN型三级管, 箭头向里PNP型三级管。
NPN型三级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PNP型三级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场馆的测量和方法
黑比表接D,红表笔接S,显示500左右为N沟道。
黑表笔接S,红表笔接D,显示500左右为P沟道。
     G与D级和S级正反接均为无穷大。
  场馆箭头向外P沟道,箭头向里N沟道。
   N沟道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P沟道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网友(2015-05-05):
两句话,红SN 红DP

网友(2015-06-20):
红表笔放S级和D级来区分   红S N  红D P

网友(2015-11-18):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几百的阻值就是N沟道交换表笔反过来就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