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U1001的信号含义及作用

楼主(2009-06-19):
请教下图都是些什么信号,代表些什么意思啊啊?诚谢

网友:
要搞清U1001信号的意思,就要先明白OZ2206的用途。OZ2206是带复位功能的PC卡控制器用双槽电源接口开关,顾名思意就是控制PCMCIA卡电源的,以实现即插即用功能。你这个图U1001的左边是输入部分,有电源输入3.3V、5V、12V和来自PC卡控制器的串行信号,以及复位信号。右边是输出部分,ACARDVCC是给A槽的0 V/3.3 V/5 V输出,ACARDVPP是给A槽的0 V/3.3 V/5 V/12V输出;标B的则是给B槽的。

网友:
非常感谢2楼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