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有很多杂波维修一例

楼主(2009-06-19):
昨天下午收到一杂牌笔记本电脑,现象是内显有很多水纹一样的杂波,于是接外显,结果外显正常,接下来就是老一路了,拆机检查屏线接口没问题,就用万用表量色差信号线,结果发现有三要阻值不正常,356、350、349,而正常的都是360,顺着这几根线追下去到了一组排容,心中大喜,马上干掉这些排容,再量阻值已经全部正常,装机测试 一切OK。

网友:
虽然这个简单 了点,但是应该对有些人有帮助的!

网友:
这样赚钱真爽

网友:
对我们很有帮助啊 谢谢分享!!

网友:
不过有点不懂 色差信号线是不是 就是那 红 绿 蓝 种颜色的信号线  谢谢帮忙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像是桥的滤波电容不良,会引起显示有杂波,不过当时修的是一块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
能搞个图看就好了,这样表达不太明了

网友:
楼主很不错了,有思路,学习中!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故障查得相当到位啊,谢谢分享了

网友:
色差信号线是LVDS电路中的,同VGA里的RGB不一样的概念,我的是单6的屏,有三组色差信号和一组时钟信号组成的!

网友:
en ,有时候小东西解决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