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P本本适配器,小区地线掉了,烧坏了。

楼主(2009-06-19):
小区里地线掉了。电压直冲380V,这个HP本本的适配器烧坏了。适配器拆开后里边全是电容爆出来的水。。电容里的水有毒吗?
拆开量了一下,保险,整流桥,400V120UF电容坏。现在就是怕电压调整也出问题,换上好配件通电会爆。。。我修电源老遇到电源爆。。。麻烦告诉一下电压调整块怎么测量。或给点资料。
资料

网友:
先找出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路板上好多腐蚀液,要清洗干净呀。一般说来是整流滤波电路容易坏,先把所有短路的地方找出来,然后串个灯泡60W-100W的在220V里。

网友:
灯泡是为了防止后面还有短路而把元件都烧坏了,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
去另外购买个,维修价值不大,学习例外。。。
适配器也比较便宜

网友:
还是买一个 合算 呵呵

网友:
200W的灯泡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
请问60W的灯泡接哪个地方,我也是菜鸟 请 yzz163 楼主给予提示

网友:
接在原来保险丝的地方。或者另外搞个插座,把灯泡串联接在火线上。

网友:
串连个100 W灯炮,冷态也有35欧,热态更大了,可以起保护作用,看灯炮亮度判断,灯炮很亮表示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