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送修直接判定南桥挂掉。

楼主(2009-06-19):
两块主板送修直接判定南桥挂掉。
主板点不亮。强制启动南桥非常烫。维修的告知南桥挂掉。
有经验的高手帮诊断一下。这情况是不是南桥挂掉?

k8m800-m3

848p-a

网友:
基本上定性了。没希望了。

网友:
先测一下USB还有南桥,不一定的,我就修过南桥烫的,但不是南桥坏

网友:
有的主板南桥发热并不一定是南桥坏了,有的主板过电保护和南桥连接的电路有短路也会引起南桥温度过高。

网友:
没触发SB发热基本是坏了,触发后发热还是先查一下AGP1.5V和内存供电吧,AGP1.5V供电没有引起SB发热引起比较多,而内存供电引起SB很少.我有碰过一俩次

网友:
南桥没有供电也会引起南桥发烫。。。。。。。建议先查南桥有无供电,,,,最好直接换给南桥供电的管子

网友:
有时供电不正常,也会发热,先查供电~~~

网友:
试过 AGP旁边的管有问题`

开机是 两个桥滚烫

网友:
对不一定的,,不过可能性大!!!要查查拱电,,最也把板载网卡下了。。还有IO换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门电路

网友:
可能是AGP的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先测SB供电吧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SB坏了
没有强行通电发烫不  如果发的话那就是SB坏了
还可以量下PCI A14脚有没有对地  和USB数据线阻值对不  两着多不正常的换SB100%坏 了

网友:
首先看看USB有无短路和开路,插上电源待机南桥发烫不,如果是你主板的南北桥供电管坏了开机南桥也会发烫的。

网友:
都是这样说,你就先查一下南桥的供电吧

网友:
有二极管档测下南桥旁的贴片电容 看是不是通了 通了 就不用修了 南桥坏了

网友:
坏了就直接换个南桥不就是了。总比买一块要便宜的啊。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不好说啊!
都是靠技术加忽悠赚钱的 啊 !!
说错了大家原谅

网友:
造成南桥过热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总之过热都为不正常。在日常维修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南桥主要控制着主板的相对低速传输设备:如USB, IDE,1394,PCI等,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当多的主板都有将开机控制电路集成在南桥内部,在开机过程中,如果这块板的工程设计只为节省制造成本的话,那么这样的板的过流、过压保护措施就非常的不完善,开关机产生的瞬间电流就会在你不经意之间损坏,可能你会讲我上一次开机或我上一次关机都正常,怎么下一次开机时就不能开机等问题,但也有热拔插外围设备时造成的南桥损坏等。
南桥损坏时会不开机、或部分设备不能使用,但以不开机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