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的IO 里面有不有程序 哪个师傅知道啊

楼主(2009-06-19):
问个菜鸟问题 东芝L310 io型号是wpce775laodg 请问各位师傅 里面是否有程序呀 可以换同型号的芯片吗?
芯片

网友:
IO 一般没程序吧?

网友:
一般来说,上面贴了小纸条的都有程序。

网友:
或者有彩色标示的芯片也会有程序。

网友:
这IO如没有电源管理肯定是没程序。有就不好说,得换过的人才知道`

网友:
是的,有程序就在它里面,我这里有一块,开机断电有,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这芯片貌似有程序,上次换了一个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