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的英文报错

楼主(2009-06-19):
我最近在学打印机。打印机有是报错上面的英文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为高手上传点常见的英文报错    。感激不进

网友:
如果你不是英国人的话,这个没有捷径,最好的方法就是捧着一本英文的打印机说明书译一遍,我就是当年这么学的英文,现在看报错就知什么意思
如果你没有那毅力,你就把看到的英文到网上搜,一定能找到你所需要的!

网友:
clean up scanner 扫描头脏,需清洗扫描头
comm.( communication) error 通信错误,传输信号不好,可以重试一次。
cover open 机器的前盖没有盖好,须盖好。
cutter jam 传真纸卡在切刀处,取出传真纸,重新装。
disconneted 传输线路中断,打其他的电话以检查线路。
document jam 文件被卡住,可能是文件没有放对或文件太长。打开盖取出文件盖好盖,重新放入文件并调整位置重新发。
error code print out 打印错误代码。
hang up phone 挂上电话。
junk mail prohibitor 禁止垃圾邮件编程。
memory full 存储器接收传真满。
no document 没有稿件。
no response/busy/ no ans greeting 被叫号码不对或占线,检查号码并重试。
over temperature 传真机温度高。
paper roll empty 传真纸用完。
printer overheated 打印机过热。
recording paper jam 记录纸堵塞。
remove document 清除文件夹纸。
scanner error 扫描错误,清洗扫描头。
total errors 总错误数(文件太长)。
unit overheated 本机过热[/face]

这是传真机的,不知对你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