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701 关机开不了机?

楼主(2009-06-19):
有个华硕的 epc 701 是这样的 刚开始开不了机  正常情况使用 关机就开不了了
拆机后 smos 电池 放电 清洗主板后 好了 装机后 有装上电池 开机还可以 关机后 就又开不了了
然后又拆了几次 都是这个情况 只要上电池 就不行了 要把 smos 电池放电 又ok 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电池测了  没有问题  怎么修 ?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期望 指教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华硕EPC 701的机器,和你的情况一摸一样的,同求解答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怎么会是南桥问题 , 能说明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