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加焊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9-06-19):
我用热风枪850B加焊显卡,将主板架在烤盘上,用小火在下面加热。芯片周围涂助焊膏,焊枪风速5,温度380C,加热10分钟,触芯片不动,芯片周围已变黄。机器仍无显示。请问成功的加焊一定以触动芯片为标准吗?如果芯片没动,加焊也能成功吗?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什么烤盘??什么火??第一次听说这种做BGA的。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根据芯片大小,独立显卡直接用热风枪加热,温度调到450度,先给周边加热,防止扳子走型,之后给显卡加热,不用10分钟就可以完成。

网友:
烤盘=铁盘
火=煤气火

网友:
380度,你疯了吧!

网友:
用热风枪加焊显卡受热不怎么均匀,成功率很小的。

网友:
楼主深刻贯彻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创意无限!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还是BGA机来做吧

网友:
楼主是买不起 BGA 还是不知道有 BGA 这个东东呀!

网友:
什么烤盘??什么火??  是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是新手,目前我还买不起BGA机。很欣赏老东北人的答复,很具体。有谁能告诉我成功的加焊一定以触动芯片为标准吗?如果芯片没动,加焊也能成功吗?

网友:
通常BGA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以芯片四角都能触动为标准,再加一条就是周边元件亦可拨动!否则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以触动芯片为标准,准确99%,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