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

楼主(2009-06-19):
一杂牌845主板cpu供电部分短路,检测上下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都无损坏,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电感有无损坏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P沟道的管在不上电的时候是断路的。

网友:
也有主办CPU电路直接短路,该板报废。

网友:
北桥短路了吧。

网友:
把主板的上下场管都换掉,还短路查下COM芯片、IO、北桥。

网友:
感觉这位置短路像是北桥坏的多哇

网友:
是啊,应该是北桥坏了,CPU供电同时也供给北桥,我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了

网友:
拿掉下管都是一样的话,,北桥可能大

网友:
拆完了,还短路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短路?所有CPU供电元件都没有损坏?
那你测一下周边和NB

网友:
这样的都把管子拿掉在检查主板,如果还短路,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按楼主的测量结果,可能NB坏,不过更可靠的测量方法是摘掉U供电的全部滤波电感,再测电感眼两端的电阻,看短路在电源一侧还是在负载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