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

楼主(2009-06-19):
这二天客户拿来的板子.真的是搞不懂.据客户说进不了系统.拿来就装系统.装好以后.观察了三个小时.以为问题解决了.交给客户.拿走以后.不到十分钟客户打电话说.又进不了系统.再拿来的时候.又是找不到硬盘.把硬盘的数据线换了一根.还是一样的.BIOS里找不到硬盘.再把硬盘和光驱的电源接口互换了一下.又找到硬盘了. 搞不懂.客户拿走一天了.还没接到电话.想半天想不懂是啥原因.各位碰到过没哟

              这二天拿来的板子都是找不到硬盘.换一下数据线和电源接口问题全部解决.烙铁都没动!!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硬盘线接触不良,插插拔拔增加接触度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上的电源口虚焊造成硬盘供电不稳定,我这边就有一个西数的80G IDE口的就会有这种问题,
电源线动一下就认不到盘了。

网友:
有这个可能。。有的电源给硬盘供电接口不行。。搞得经常不认硬盘。建议换另一个接口给硬盘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虚了

网友:
很可能是主板上的IDE电路部份偷工减料,造成硬盘传输信号质量在波动时不能很好的传输信号。我这里就有一个815的主板,接金钻9,经常会找不到硬盘,后检查发现,硬盘极热,可能是天气热,造成硬盘工作不稳定,而主板偷工减料,抗干扰差,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加风扇砍硬盘或换过一主板后问题解决

网友:
应是接口问题,我遇到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