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06-19):
一块技嘉845主板,能点亮,就是不能装统。进系统黑屏,只有鼠标能动。好象是显卡驱动加载不上去。显卡没问题。

网友:
你把硬盘拿下来装到别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
把系统装过,   内存 换   显卡换   还有就 是BIOS  建议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过,把拿出来擦擦就可以了.

网友:
CPU,内存,显卡都换过,都不行,就是进系统无显示,只有鼠标能动,不死机。好象主板上有接触不良。主板换个方向有时能进系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虚焊什么的

网友:
你给该电脑装机用的是GHOST版的系统吧,如果是的话不用系统自动装显卡驱动,自己在网上找到显卡对应驱动试试~~

网友:
刷BIOS,,查北桥,显卡拱电

网友:
我想也是北桥的问题,应该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