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ATX300-WB怪现象!!请教???

楼主(2009-06-19):
辅助电源部分正常,其它各路无电压输出,测IC 61050DZ的第8、9脚,各有2.26V左右待机电压,开机无反应,在开机状态下,当测到第9脚时,风扇开始转动,各路电压输出正常,重开了二次,一切也正常,但第三次时,又和以前一样,开机没有任何反应。请教高人,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各路输出的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8、9脚是推动管的控制输出,重点检查两个推动管及其周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驱动管没有问题,一直找到开关变压器,没有发现异常。
SG6105DZ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不能确定,有没什么有效的方法直接能判断SG6105DZ是否正常?

网友:
对比sg6105和tl494的推动部分,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前者是直接输出电压驱动两个推动管,而tl494是两个内置的三极管拉低推动管的基极电压。494电路的推动管的能量是由辅助电源提供的,而sg6105的电路是5vsb提供电力。因此sg6105的能量输出必然比tl494大,损害几率也比494高。
说来说去,你还是要换芯片试试,最可疑就是他了。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种半桥+监控一体化的芯片,检测麻烦,损害率高。ka3511的可靠性就比sg6105好,你对比一下电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