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可思议的问题?

楼主(2009-06-19):
昨天客户那来一台电脑过来,说不能上网。后来加了一个TP-link的新网卡,系统也重新安装了。好了。可以上网了。后来客户拿回家里说有不能上???有吧它搬过来了。一试马上好了。初步判定电脑没问题。难后又拿回去了,....还是不能上啊。。。。这次是打电话了,要上门给他看一下。结果网卡驱动怎么也装不上去,无法安装。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这个电脑在我们公司可以上网的。他那边的网线也没问题。笔记本试过了的。。。。谢谢

网友:
把主板上集成的网卡芯片摘下来就好了

网友:
在BIOS关闭集成网卡,在把外置网卡换过一个PCE。

网友:
你换张网卡试试,别用TP的。我有一块TP的无线路由,在家里无论怎样都和电脑连不上线,拿到公司随便接哪台电脑都正常。准备把它送人了

网友:
在BIOS里头把集成的网卡关掉。别外可能主板上的插槽有点接触不良,换个插槽再试试,一般8139芯片的网卡系统都自带了驱动的

网友:
肯定出在网卡的身上了~!关闭集成网卡。

网友:
你客户会不会把网线插在集成的网卡上?他放电脑周围的环境如何?

网友:
家里,环境还好,就是楼板走路的时候会振动。

网友:
有可能你的网卡没有安装好,半路振松了.还有你机箱放置的方向,是立式还是卧式

网友(2011-04-03):
类似灵异事件

网友:
先重新安装一下网卡,还有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之前电脑不能上网的,如果确实集成网卡坏了,那就在BIOS中把网卡关了,不行的话把网卡从主板上摘了试试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插在独立网卡上,再把集成网卡屏蔽

网友:
pci里面太脏,或者跟网络环境有关……

网友:
先把BIOS里的集成网卡关了 不行 就把 主板上的 网卡芯片 吹掉 祝你好运

网友:
同意您的说法,我就碰到过,我给同事修的就是他拿回家就不行,到我这就好了,反复2次最后我问他怎么插的,他说照以前法子啊,晕,我说那你新装的网卡干嘛呢

网友(2011-05-04):
有可能你的网卡没有安装好

网友:
能建立连接不啊?(获取到ip不).你自己过去了的,证明没插错网卡.

网友:
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2011-06-10):
对关闭了你机器本身的集成网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你的网卡没插好,所以会造成驱动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