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 和VCC -VID 一样吗

楼主(2009-06-19):
请教下各位老师 CPU供电中 vtt 和VCC -VID 的含义 他们一样吗
cpu
cpu供电

网友:
VCC_VID可以理解为VID电路需要的电压

网友:
VID线是用来检测CPU需要多少的电压,然后反馈给电源IC。电源IC输出多少的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的。
VTT是775以后的主板才有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VTT应该属于参考电压一般都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