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37S 间歇性开不加电

楼主(2009-06-19):
BenQ FP537S 间歇性开不加电, 多开几次可以开机, 如果是可以开机的话,一直好用,用久了以后又会出现这种问题, 检查高压板电容,没问题。各个元件也不见损坏,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通病,请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通病

网友:
换电源 看看可以吗?

网友:
按键可能比较大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BQ 按键漏电了 这是BQ的通病了 把按键全部换了就行了

网友:
请测其各按键电压,看是否有3。3V。任何一个按键漏电都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如果是不能开机,除了按键之外,就是电源和驱动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