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21点不亮

楼主(2009-06-19):
一杂牌主板865PEB,不插内存,跳C1像没什么问题,也不死机,可插上内存后跳两次C1后就断电了,过三秒钟左右又自动开机,跑码CI,C3,21,就不动了,点不亮,内存没问题,北桥加焊了,各电压正常,内存ID也是好的,不知是哪里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再换IO.试试下.

网友:
注意一下PCI总线设备的影响
昨天一张换了南桥后循环跑C1 C7 的板子,把RT8100芯片拆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