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ETL 943GML可以用945GM代换吗?

楼主(2009-06-19):
请问INETL 943GML可以用945GM代换吗?。在线等待!!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谢谢。版主我去试试。

网友:
看看是怎样的设置?个人认为如果是支持双CPU(PM和双核)就行,这还得看VCCVORE用的芯片是怎样的。

网友:
我看还是要看电路设计!

网友:
應該是不行吧?既然有943與945的分別 最好不要亂換

网友:
可以用的。还有一种是945GME的也可以

网友:
是可以共用的
不確定的話可以到INTEL官網去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