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E 有点怪

楼主(2009-06-19):
一客户那机子过来 是有一个USB 用不了 拆机后 测供电5v没有 跑电路 查倒一八脚管坏 5V没切换过来  直接用镊子接通 就听见啪一声 仔细一看 ISL6227CA 旁边一2及管爆了 找烂板换上 把刚刚那个八脚管也换上  开机试 电流就上到0.14 反复重启  心想这下糟了 可能ISL6227CA也坏了 这里又没有新的 就找烂板拆了一个 ISL6227CAZ 换上 电流能跑到0.20  还试反复重启掉电  但有时能跑亮机 有时又能跑到0.68  查ISL6227电路  他启动电压5VBOOT 已经过那个二及管 送到了 主供电19V 也收到  但有一组供电没有出来 有一组电压1.8出来了 奇怪的是 为什么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
是IC的问题吗 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希望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能解答 或这机子有什么通病
大家多多提供 小弟谢过。。。。。

PS;lgate2(27脚) 有电压 正常, lgate1(2脚) 没有电压  14脚(VIN) 电压正常 28脚(vcc)电压正常  6脚(boot1) 电压正常  23脚(boot2)电压正常

网友:
漏了一点补充就是好的时候 USB原来不能用的 现在能用了 也就是说换上的那个管 就好了 原来可能是用镊子不小心碰线了  顺便 自己做下沙发 ==待各位的光临

网友:
先开始去掉八角供电芯片直接拉一路5V 就不会烦恼了 镊子很容易打滑 碰到别处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跟那个5V 没关系吧 他现在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而且5V也已经经过那个坏的二极管输入到IC了
希望有修过这款板子的朋友介绍下通病或 熟悉ISL6227工作的高手们 介绍下工作流程
现在的情况是

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就是2.5V的那组 VOUT2  有时出有时不出 就这点怪。。。l

eate1电压有5V的时候正常 但有时它又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