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CMOS设置以下重起就点不亮了

楼主(2009-06-19):
我修了一快板  进CMOS设置一下任何地方  然后保存重起就点不亮了  我清CMOS跳线 都不行   老是要把CMOS电池取下来才可以点亮  这是什么问题?求救

网友:
cmos里面你都设置的什么呀,你是不是设CPU超频了,不设置能不能进系统?你可以试试进CMOS不设置直接保存退出,要是还不行 查查CMOS电路

网友:
此故障一般都是时钟的问题引起的,你查一下时钟电路吧

网友:
时钟电路故障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