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09-06-19):
我有一块845G的主板  我的四个USB口全部都不能用   阻值650欧正常   供电也正常   是不是南桥是不是坏了?

网友:
刷BIOS
不行换桥试试
一般USB不能用,很多都是SB坏

网友:
USB不能用, 一般都是南桥 坏

网友:
你BIOS里面没有设置吧?USB不能用数据对地正常,供电也正常,80%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摸一下SB上面有个洞了吧

网友:
呵呵,,如果除USB期它都正的话,,大可加张PCI的USB扩展卡

网友:
南桥坏的多一点

网友:
USB是南桥控制的,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1.  检查USB接口插座是否正常(有无虚汗等)
2.  测量USB接口电路的供电针的对地阻值是否为180欧~380欧、
3.  测量USB接口电路的数据传输针的对地阻值是否为400欧~600欧(检查USB)接口电路的数据传输针连接的电感等元器件)
4.  检测南桥芯片

网友:
90% SB 爆头鸟, 默哀3分钟

网友:
我那个主板能启动之后进去之后让按F1,可是我的USB键盘接口不能用怎么按啊?????????我的圆口键盘鼠标口恩就坏了,所以连COMS都进不去》???

网友:
天你也真是高手!!!!!!!!!!先把PS/2整好 在修别的问题吧!

网友:
82801DB的常见故障,解决不了的,我见过二例,加PCI的USB卡也不管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这样的,是南桥块了。

网友:
看看与南桥相连的电容电感等,要是没问题就是桥坏了

网友:
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 测下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是不是通勒 通勒 就是南桥坏勒

网友:
95%是南桥的问题